LG1934S显示器切换像素会黑屏

楼主(2010-04-06):
LG1934S的显示器在切换像素时就会黑屏,开关灯还是亮的,绿灯没变,重复地按电源键,开机关机几下就可以用了。

比如我进一个游戏,分辨与桌面不一样进去后就会黑屏,我再重复开机关机显示器过一会就可以进行游戏了。在切出桌面时也黑屏。又要重复开机关机显示器。才能正常显示。
请教前辈检测思路。。。。。。。。。。。

网友:
重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灯管可能很大的

网友:
先拆看看啊,看哪里有没鼓了涨了,然后就是供电正常就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