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80G硬盘怪现象

楼主(2010-04-06):
几天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台挂有80G SATA接口的硬盘,
客户说系统坏了,重装系统,自己装不了
接到机子后BIOS设置好了准备装,这时奇怪现象出现了,不断重启,
测试卡跑完26后,马上C1,不断循环,把硬盘拔掉,正常,知道提示没有硬盘
把硬盘接到其他机子,故障一样
那位老大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最后因为客户自己装游戏中了病毒,然后把硬盘从新分区装系统才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可我遇到的是硬盘都没法子操作,
哪怕是硬盘坏了,还能有个光驱界面,我这是一显示接着就重启
怎么办?

网友:
搞个 纯DOS 版本   然后把系统挂着用MHDD弄下

网友:
没错。这个问题说的好。我咋天就遇到了。客户说系统不行了。叫我们给他换个。我设好了BIOS。确定退出。然后就一直重启。。我换一个就好了。但是很怪。。今天我把咋天那个坏的那个硬盘换个主机装一下好好的啊。一切正常。我用了一天了就没问题,我就感到怪了我也搞不懂。怎么这样子啊。跟楼主的问题一样啊。答案期待中。。。

网友:
先不插硬盘,进了MHDD之后,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线,再按SHIFT+F3 选择硬盘,再看~

网友:
先谢谢大家伙的热心帮助,很多方法试了没用,这块盘看上去和新的一样,拿去修怕被黑(也许是很小的问题,自己琢磨弄好了再和大家交流)girlinmoonshine 您说的方法我没敢试
上次这样搞,冒了一股烟,欲哭无泪啊,请问是我技术太差还是,这样本身就有很大风险?

网友:
板子上那个接口控制徽处理器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是否过热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