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电源不停重启,滴答响

楼主(2010-04-06):
原因查到是STV6888,2次电压控制输出脚一直在12V高电平,导致升压管饱和,一次电压被拉地,电源保护性降低,
使得CPU电源不足,机器又重启。
断开升压管,机器不保护,不滴答了。
换了数据,STVA6888,没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请教论坛高手

网友:
我手上的三星753DFX电路图不采用的STV6888而是采用的TDA4856。但我不太认同你说的2次电压控制输出脚一直在12V高电平,导致升压管饱和,因为控制芯片输出的2次电源的控制信号不会直接输到二次电源开关管的G极的。下图是我从三星753DFX中载下来的。二次电源的控制信号是到Q401的B极,如果这是12V的话会使Q401导通,这控制信号就到不了二次电源的开关管Q402的G极。我认为还是应该先查一下行电路。看看那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此机包包坏的比较多。

网友:
振荡芯片到升压管之间的元件有问题。查一下有没有电阻开路什么的。

网友:
把行输出级断开,接假负载,开机测二次电源输出电压为50至100V说明二次电源工作正常就是高压包短路。否则为二次电源有故障,重点检查小信号IC、二次电源稳压回路和二次电源推动级

网友:
取下升压管,试机,如果正常,是升压电路有问题。若仍不正常,高压包坏。

网友:
元件老化了吧,我的NEC的老显示器也是这样,很久没用了,开机后跟你说的现象一样。拆开后用电吹风“预热”一下,就解决了。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如果行管坏,也会不停的保护。

网友:
三星通病,高压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