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可以解说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4-06):
一般CPU供电芯片在有主供电,开启信号.还要有什么信叫才会产生核心电压,上下管的控制电压在收到什么信号会压生.有高手能解答下吗?

网友:
嘿嘿 不告诉 你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还有vid0-vid6来控制cpu的电压,可以通过改变vid0-vid6来改变cpu的工作电压

网友:
VID0-6阻值越低电压越高  高  就低

网友:
开路也就低了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回答啊

网友:
你自己去找个主板的图片,上面有很详细的信号和电压。比如你在论坛里找三星R50的图纸,自己研究。

网友:
CPU供电芯片 一般要主供和VID(CPU电压识别信号)开启信号等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工作

供电IC正常工作后内的PWM电路会产生脉冲波推动与之相连的上下场管进行导通与截止再通过电感的储能与放能来进行CPU的供电~~~

网友:
VID 信号!  还有PWGD 信号 这些 在网上就可以找到 具体的分析

网友:
对,除了你说的那两个信号外,还要有VID信号才能送出控制脉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