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的疑问

楼主(2010-04-06):
ACER ZR1的图纸,实在是看不懂这部分的含义,第一个图mianon 信号和第二个SUSON信号开启后,把各路电压接地拉低,应该做检测信号用,但第一个图只输出个MAIND信号,而且这个信号也跟前面几组信号并无关联,第二个图不输出信号,只接地,请教大家,这里设计的作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2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放电电路!
分析:当我们处于待机状态时(插上适配器按下开机键之前,关机之后)
IO处于待机状态,根据此机的上电时序;MAINON和SUSON都没有被触发(没有高电平输出)!
这时,VIN(19V主供电,插上适配器或电池就已经产生)通过PR33和PR41这2个电阻对地分压产生一个9V左右的驱动电压RUN_ON_G.这个高电平会驱动PQ12,PQ45,PQ46,PQ13,PQ14,PQ15,PQ16,PQ49,PQ44,完全导通而泄放掉+1.V,+VCCP,NVVDD,+1.8V,+2.5V,+3V,+5V,+0.9V,+15V这些电源的退偶滤波电容里的残余电流,以保证开机触发后各组电源的正常工作!
同理,SUSON这一路也会在待机状态下泄放掉+0.9VSUS,+1.8VSUS,+3VS,+5VS,这些电源退偶电容里的残余电流。
当按下开机键触发后,IO接收到南桥发出的S3和S5触发信号后开启MAINON和SUSON这2组电源控制信号为3.3V高电平。
此时PQ11和PQ20完全导通,RUN_ON_G和SUSON_G被拉低到低电平!放电电路停止工作!

网友:
还起一个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