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的电源修好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0-04-06):
接修一个中电数码的电源是品牌机里面的,最初是电压高烧了7500B以及它的供电电阻,已经糊了看不出大小就用一个22欧的带换了,还换了10V/1000u和初级两个大滤波电容,现在也是转一下就停,停时7500B的4脚是低电压应该不是保护了,初级也没有短路的负载现在搞得我头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先检查硝基特二极管(低压整流那三个三脚的),通电就停就是电源保护了,是短路保护,检查+12V和+5V输出电路!!

网友:
2# pfvl2008 如果是保护的话7500的4脚不应该是高电位吗,现在我这个是零啊

网友:
呵呵,应该归应该,现实归现实啊,查吧

网友:
看7500供电电压够吗?辅助电源电压正常吗?检查5V 3.3V输出是否短路?风扇是接在12V上的,回转12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