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0-04-06):
主板V星845E MAX《MS-6566E》主板不开机 在别处修过,动过好多地方了。我强加电测了一下,南桥特别烫 ,南桥供电不正常,我断了电后测了一下U口阻值,并口阻值和南桥附近电容均正常。由此推断南桥损坏的可能性很小,量了一下南桥供电管阻值不正常《此管在别处换过》,用风枪吹下来测已损坏,换上了一个好管,还是不开机,想到此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损坏不会造成不开机《并未击穿,不会造成短路》。我有强加了一下电,南桥温度 供电都正常了,而且还能点亮显示器。很郁闷。后来我发现敲击晶振和压南桥都能开机,我就换了一个晶振《14.318》还是不能开机《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做过南桥故障依旧》,我就先不考虑做南桥,测量南桥附近电压,发现AGP显卡插槽靠近南桥附近有一很小三极管电压不正常,我就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更换。正常开机了 点亮

网友:
请问楼主,这小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通向南桥的 具体我也没跑线  找到它坏也是巧合 它的电压也不正常 温度还不正常

网友:
谢谢  虽然没理解,但也大概明白点拉.

网友:
是巧合吗?

网友:
看样子南桥供电不正常,才发烫问题出在旁边的这个三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