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这种版有修过的朋友吗 915glsa

楼主(2010-04-06):
客户拿来两张,我用普通的电源接上自己开机,而且各组供电都没有,3.3被拉低,绿色也拉低,我想是不是要专用电源
window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问了一下客户,电源是单独的,虽然和平常的板接口一样但是它的四针接口是19V的,我接上电源上诊断卡开机,没有复位,全板都没有,pci a15 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fb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