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RT9218是个什么芯片 11脚有5V供电 10脚没有PGOOD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呢?

楼主(2010-04-06):
菜鸟求助:RT9218是个什么芯片 11脚有5V供电 10脚没有PGOOD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呢?

网友:
打错了 是RT9218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没PG就找PG线路哦

网友:
RT9218是个什么芯片 11脚有5V供电 10脚没有PGOOD 是不是这个芯片坏?谢谢师傅们帮忙

网友:
给你个资料,自己看

网友:
谢谢 这个我也看了 我怀疑就是这个供电芯片坏掉了 可是手头没有 上来问问师傅们 有供电 没有PGOOD 是不是这芯片坏了

网友:
它的第十脚是PGOOOD  十一脚是VCC VCC有  PGOOD没有 是不是芯片坏掉了呢?

网友:
有 PG and VCC,还不工作,才是坏了

网友:
换吧,这个芯片坏

网友:
这个IC工作的前提条件是:有VCC ,VID ..PG

网友:
直接换!没什么疑问|!

网友:
顺便问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是从南桥还是从北桥过来的啊?可不可以把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挑起判断是PG线路故障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故障呢?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在PCI-E显卡插槽旁边的比较多,你可以先把它取焉不装看看还是不是一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