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跑代码23

楼主(2010-04-06):
刚接了一台IBMT23的机器,跑代码23。加焊内存槽,北桥,故障依旧。内存也换过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量量各供电,看是不是少哪一路电压

网友:
看下电流到多少?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电压…刷个bios…

网友:
电压都正常,电流到0.82就不变了。对了,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内存槽吧

网友:
先去刷刷BIOS...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OK 就去刷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别忘了补焊北桥旁边的两个电感防止返修

网友:
楼主,你应该将前面跑了啥代码也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