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求助:长城ATX-300P4-PFC电源 短接黑绿线烧KA7500B和爆+12V黄线滤波电容

楼主(2010-04-06):
如题,长城ATX-300P4-PFC电源刚开始是接上电后无+5VSB电压,后换了KA7500B芯片后,+5VSB电压为5.12V,绿线为3.6V电压正常,短接黑绿线后,“砰”的一声+12V黄线滤波电容爆了,断开黑绿线,检查+5VSB电压没了,绿线电压也没了,求助各位师傅们接下来该怎样去检修啊?

辅助电路中的一电阻(100k/1w,PCB位置为R14,两个大电容中的一个电阻)开路,更换就好了,(昨天换的KA7500B没有坏)

网友:
电感有黑吗?

网友:
3# 光之剑 明明知道12V你还10V耐压的电容。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可能大家看你这样回答都不愿意给你说话了有点。

网友:
3# 光之剑  明明知道12V你还10V耐压的电容。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可能大家看你这样回答都不愿意给你说话了有点。
引用 网友A:

我是电容鼓包以后装上去的,(谢谢提醒搞维修的新手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
没有绿色线没有VBS+5V,说明辐电源坏,重点检查保险管,辐电源开关和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