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进。请教Winfast754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10-04-06):
今天修到一块winfast NF 4k8ab的754主板,单桥的。供电正常。CPU 1。39V  内存:2。56V 2。5V 1。25V都有系统总线电压也正常。桥供电的1。25V也有,BIOS已经涮过的肯定是对的,上假负载VTT 复位,PG都正常,点复位的时候假负载上的电压有跳变。时钟也正常。,PLCC 31脚1。62V PCI B16 1。62V 桥用带灯打全亮,桥我也加焊过了的,内存AD线也打过了全部正常。USB口对地也一样的。CPU换过几个,肯定都是好的,但是现在CPU就是不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桥和U座已经上CF-360上焊过了,没问题/

网友:
怎么没高手来看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
要有工厂3级维修员的精神  要量线 U到桥的 PCI总线 BIOS到桥 IO的信号线。。。。  正常就换桥 也可以先值哈球 试哈  你的板U到桥肯定是正常的 看哈其它的

网友:
BIOS的14 15 17打IO和桥的对地是一样的, 全板上的线我也看过了,表面没什么断线的.就是想不通CPU怎么还不工作,不知道是那个条件没满足呢?时钟也用波波打了,没问题.全板上的电感我也打了一通,还把全板的小帖片元件都动了一下,来确定有没有虚的...

网友:
好像你的北桥空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