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s9i MP4更新数据库时蓝屏

楼主(2010-04-06):
各位兄弟,那个会修OPPO的MP4的!
现时故障不是很明显,MP4被压了下,后可正常开关机,但是一更新媒体库是就蓝屏。
本人从未修过MP4,忘各位会修MP4的兄弟指点指点!
MP4已经被我修过,但是未成功!有图,依着电脑的维修思路,先软后硬,我刷了S9I官方提供的固件,但是未成功!步骤都按流程走下来了,但是MP4不重新启动!然后无法开机,只能强制开机!
应为是压了下照成的,怀疑部分电路虚焊!于是拆机,上焊膏整版加焊,故障依旧!没折了!求助中..................

网友:
没有明显开焊还是不要动的好  刷同型号别的版本试试 刷过纽曼的有的版本不能开机或开机花屏 刷不进去 就换个再刷

网友:
2# 100989680 我用OPPO官方的固件刷过,可是刷不进

网友(2015-08-29):
等高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