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RT-17寸很奇怪的问题:在60Hz刷新率不能显示,但是75、85Hz刷新率反而可以显示

楼主(2010-04-06):
一台CRT-17寸很奇怪的问题:在60Hz刷新率不能显示,但是75、85Hz刷新率反而可以显示,详情如下,有没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要如何维修?

一台benq 77G 17寸CRT彩显,一开机时显示bois自检的信息时,屏幕是黑色的(估计这时是60Hz的,所以不能显示);
进入桌面后,屏幕才点亮,显示桌面,可以正常使用,这时XP的分辨率是800*600 、刷新率是75Hz.

之后,在XP下改分辨率测试:

只要一改刷新率为60Hz,即时黑屏。

800*600 75Hz 可以正常显示。
800*600 85Hz 可以正常显示。

1024*768 75Hz 可以显示,但画面会一闪一闪,不正常。
1024*768 85Hz 可以显示,但画面同样会一闪一闪,不正常。

有没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要如何维修?

网友:
检查一下在不同刷新率下CS切换电路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见过,有的是二次电源滤波电容问题,有的是行场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