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液晶奇怪的问题,刷分辨率后黑屏。

楼主(2010-04-06):
今天遇到一个液晶奇怪的问题,刷分辨率后黑屏,一点也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最好是版主能指点一下,液晶型号是943NW,19寸的。三星的,天津生产的。还有就是修不起。

网友:
刷下程序....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MCU和MCU程序坏

网友:
不知道谁有三星943NW MCU程序

网友:
三星的----烂

网友:
经过自己几天的检查发现是有组灯管不亮,折开是一组高压包烧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器,高压线圈问题确实是通病.但不见得这个通病会与更改分辨率有关呀?主要原因是哪里?

网友:
在想到换通用高压板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于是就想到高压板部分了,就外接灯管试,发现灯管有组只亮半截,就判定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