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请教各老师!

楼主(2010-04-06):
超胜512M DDR 400 双面内存,此内存能通过开机检测,但就不能进系统,用了RST,测试到Address Line就有报警音,

到Jump时死机了!现在上图请教各老师!颗粒为LD5DU56822DT D43

网友:
清洗PCB 。加焊 第7颗粒! SPD刷成单面256。判断。
换掉
基本OK

网友:
感谢,安信电器商行 老师 ,此内存修好了,手头没有编程器,但有一条同牌256M的,把SPD拆过试机,也是同样位置报错,经老师指点,更换了第7块颗粒,所有测试过关,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换的正面还是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