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810问题,请高手快帮忙,

楼主(2010-04-06):
刚接手一台爱普生的810喷墨式打印机,是连供的。之前原装墨水用完了,所以做了连供,装上连供后墨水灯常亮,连供系统是正常的,但是在打印首页上看打印机的墨水是没有墨水的,还打不出,请问我可以如何解决这问题?
打印机

网友:
点更换新墨盒,再计数器清零

网友:
你有灌打印机监控吗
?
有的话
先确定
PC
抓的到打印机
两项排除就
芯片问题
或打印机检测芯片电路模块问题
清洁接点
就算墨盒没墨水
芯片归新
打印机检测還是有墨水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认墨盒,需要清零工作,不过本人还是不推荐用连供,这东西害人又害机子。用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认出你的连供墨盒。

网友:
没有认墨 换个牌子的 810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连供系统相印量少的是不适用,量大的推荐使用,可降低打印成本.但要选好的品牌连供.

网友:
没换之前什么样。
如果之前好用重点查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