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06):
DELL 600M开机能显示,但立即进入一个奇怪的界面,大致意思是输入系统密码,但没有输入界面,按照提示按回车3次以上就掉电,而且无法进入BIOS,在以上界面按CTRL+ALT+DEL无法重启。我首先进行放电清除密码,还是老问题,再把键盘拔了,还是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后2分钟左右自行掉电。
       我怀疑是BOIS有问题,请哪位指点一下,此机故障点在哪?谢谢,急

网友:
这个是DELL色的BOIS密码 放电是没有用的 只有用编程器吧密码读出来 或者找一块坏的600M的主板把 密码芯片替换上去 才可以

网友:
刷密码芯片

网友:
用原装电源测试

网友:
怎么会无故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密码界面,是客户设置

网友(2010-05-07):
是不是CPU温度太高保护了..

网友:
刷BIOS试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