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0-04-06):
刚拿到机器拆机看看,发现MAX1843下的一个高管烧糊,换上之后,对地点006.开始怀疑短路,摘了下管和芯片还是一样, 发现南桥电容对地也是006,我怀疑是南桥挂, 但想到开机脚没有电压,我又想到了大电源管理,  型号是PC87541   ,待机下半3,5V都有出,证明大电源管理有主功电吗?  可是我上网查它的引脚,发现问16脚才是主供电,但待下没有电.而我跑线,16脚经一个电阻到开机脚,  我糊涂了!  我没招了!    哦  对了,拆机发现问题 大电源管理好象被动过,     希望哪位高手   指点一二.
  待机下碍  就有3/5V  其他电都没有,   是不是还有电没出来?

                 谢谢.

网友:
可以用直流电源,把电压从0向上调电流到0.5左右时看看板资哪里发热,一般发热的原件有坏的可能

网友:
是电流吗?    那样会会烧板子好的地方啊

网友:
2#说的很明白是0.5V电压,非常安全什么都不会烧坏,正常工作时各芯片至少要也能承受1V电压

网友:
005电压,是电流吧    是吗

网友:
电压调到1-2v,用两根线,一端接地,一端接测阻值的地方

网友:
看看  还有哪里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