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71板子掉电

楼主(2010-04-06):
sony板号mbx-71掉电,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48就掉回0.01,查到分组供电2.5V没有。哪位大大帮帮忙给个
或者给个思路?(此机最终确定北桥故障。走了很多弯路。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北桥换好已经能开机)
掉电

网友:
我仔细查了一下,CPU供电是有的。就是这板子内存槽跟minipci网卡之间的那二个电感没有电压。应该是内存供电吧。上假负载测内存供电2.5V没有。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有EC关掉的 或者是主板有电源有短路了 LZ仔细查查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二位,主板短路我是最早查的。各电感都量过没有对地短路,这个型号太有难度了,都不知道从何下手。请教了一下老师,说是这机器一般显卡跟北桥容易出问题。我跟他说了内存这边电感没有电压。老师说这应该是2.5V的供电。让我先修出来。上假负载试了没测出电压。现在困在这路电压搞不出来这上面了。麻烦大家给支个招?

网友:
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我只有PCI-e的卡。。没法跑啊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可能还存在保护问题。触发过后。好长时间不能再触发。主板电池放电一下后才行。但电流还是只能跑到0.48就掉。cpu供电1.82待机怎么就有了的。

网友:
现在电流能跑到0.52了。好象也不是直接掉下来的。

网友:
总算查出来了。是北桥故障。

网友:
很用力的把北桥按住的话有时候能开机。只有先把北桥加焊后再说了。希望可以OK。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北桥虚焊和无内存供电有关系?Lz修好后一定告诉一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北桥虚焊不会导致掉电吧?就算把北桥卸掉也不会影响各电压的产生,你可以加焊试一试。

网友:
刚刚加焊完毕。。等冷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犯晕的时候火了。用力把板子一按,用镊子一点。机器就亮了。但开机LOGO一过就掉了。我一直找准了北桥按下去开机。才比较靠谱。电流能过1.45,但还是会掉。起码比原先好了,所以这机器就算给修好了也只能算是瞎闷的。

网友:
找2.5的供电是哪个芯片产生的 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郁闷啊。没烤板。。工具简陋,经验不足,北桥起泡了。现在故障变大啦。开机触发电流到0.38就归0保护,待机都没了。想修好只有换北桥试试啦。。兄弟们不要象我一样搞坏北桥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