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4标屏是20针的,30片插的屏如何改线。

楼主(2010-04-06):
笔记本14标屏是20针的。我换在ibm R50E 机器上,但原屏是30针片插的。怎么改线啊。谁有图纸啊。买转接线能解决吧。求接线图。

网友:
买一个带码片的转接头

网友:
有转接头卖的 15一个 自己可以改 不过有10根线要飞 而且 屏蔽做的不好 还会花屏

网友:
不带码片的不可以嘛。

网友:
自己动手改一个就行了,做维修这点小事都办不了吗?

网友:
屏背面从右向左:
20针接口定义:1供电2供电3地4地5R+6R-7地8G+9G-10地11B+12B-13地14CLK+15CLK-16地17NC18NC19地20地;
30片普分接口定义:1地2供电3供电4567去测试芯片【4连测试芯片8脚,5对7脚没连;6连6脚;7连5脚;测试芯片1234均接地】8R+9R-10地11G+12G-13地14B+15B-16地17CLK+18CLK-19地20到30都可以视为空脚
一般按定义接10根线就解决了,如果需要测试芯片,可以找个测试芯片在接口附近的废屏把接口剪大一点让测试芯片包含其中再找20针废屏线做转接头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用转接头好了  一二十块  转的稳定点 有的机器改了屏线后  不稳定的 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