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小强惹的祸,旭日150断电/重启/有时开两次维修一例,不是通病

楼主(2010-04-06):
机型:旭日150
故障现象:不到20分钟就断电/重启,有时开不了,有时开两次可以开,不开的时候电流0。37A
维修过程:
1)拆机测不显示的时候无CPU供电,心中一喜,以为是通病,直接加焊ADP3205,好了,装机测试,不一会,故障重现
2)更换一个全新的ADP3205,还是老样子,有时显有时不显,CPU供电时有时无
3)看来要仔细查电路了,发现没有VCORE时,也没有了3VS和5VS,很明显不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走了弯路了
4)打开150的电路图,3VS由U41产生,5VS由U2产生,测G极无控制电压RUNON,问题找到了
5)RUNON由12VALW经100K电阻R8上拉产生,测出电阻一端有12V。一端没有电压,由Q3控制,测Q3的G极SUSP无电压
6)下了Q3,RUNON还是低电平不正常,发现R8有点发黑,拆机时有小强停在这里,清洗后没注意,拆下来测阻值无穷大
7)更换R8后,3VS/5VS正常,电流上去了正常显示,测机两小时无异常

后记:R8阻值异常,引起RUNON不正常,有时不能输出3VS/5VS,当然也就没有了VCORE ,机器掉电

网友:
小强挺可恶的,,好多问题都是它造成的

网友:
是小强拉过来的客户哟。

网友(2010-05-13):
今天碰到与楼主一样的故障  我想问问楼主  主办好了  你侧Q3  G及了么  电压啊是不是5V   D及未开机时是不是低电平 G及 未开机时是不是5V高电平  开机之后D及 变为高电平   G及变为低电平  请问 是不是这样啊 还有D机变为高电平后  电压是多少啊  希望楼主给与回答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开机前 Q3的G极是5V,开机后是0V,D极开机前是0V,开机后是12V

网友:
现在这个天气,又是小强活动的高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