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接头的做法

楼主(2010-04-06):
说明:R1=R2=R3你想选多大的都行。
上图的接地是错的,哪里接19V也就是文字1哪接19V。文字二哪里接地,文字三哪里接你的DELL电源头或是HP大头代针的中间哪跟针。
量一下,你现在的头子外面是地,中间哪一层是19V。中间哪个针是6.3.这样的头子就能在HP上用了。

网友:
HP就HP。Dell是走数据的,这样处理就是烧一片

网友:
我觉得 你这样做 不是有点繁琐了 坛里不是有GG用103电阻直接从电源那直接拉的吗 建议LZ你看看

网友:
R1=R2=R3你想选多大的都行
---------------------------------
你这完全是错误的。你算过没电流多大?!

你图中的R1=R2=R3=10Ω,I=19V/30=0.63A!!!!

另外,如果要交流,电路图和文字描述都写的正规点吧,容易理解点。

给你修改了标题。正确的HP电源接头做法搜索本站。

网友:
3个472串在一起,中间6.5v能得到多大电流?在19V电压变化大时候能保证6.5v的电压稳定吗?!

用10K电阻串一个6.5V稳压管,是最好的办法,元件数也只有两个。

注意:对于数字方式的电源,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
3个472串在一起,中间6.5v能得到多大电流?在19V电压变化大时候能保证6.5v的电压稳定吗?!

用10K电阻串一个6.5V稳压管,是最好的办法,元件数也只有两个。

注意:对于数字方式的电源,不能用这个方法。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对于数字方式的电源不能用这个方法??

还有,dell的带针电源和hp的带针电源在改造上有什么区别吗?或是有什么地方注意的?

那种带针的电源线,不经改造,只接正负极,可以直接接在dell的机器或hp的机器上吗?

网友:
DELL的笔记本中间那根针电源进3V左右,是检测适配器是多少W的?完全可以不接使用,没有那么神!
HP的那个针电压是6.5V左右 具体的用途不清楚,不接行不行没有测试过 HP和DELL的外观是一样 但是不可以通用!!

网友:
HP的哪跟线是进393,还进EC

网友:
谁能详细讲解一下不?本站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我没搜索到内容

网友:
论坛里的图,借花献佛,嘿嘿

网友:
还有,带针电源线直接接dell机器,针上面有电压和没电压,在待机电流上有区别吗?

网友:
3个472串在一起,中间6.5v能得到多大电流?在19V电压变化大时候能保证6.5v的电压稳定吗?!

用10K电阻串一个6.5V稳压管,是最好的办法,元件数也只有两个。

注意:对于数字方式的电源,不能用这个方法。
引用 网友A:
6.5V稳压管怎么找?

网友:
论坛接HP头的给个链接

网友:
I=U/R,U=什么呢?欧姆定律。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
19v主供电上接俩个10欧电阻连到检测脚上,电压就是6-7v左右

网友:
DELL的笔记本中间那根针电源进3V左右,是检测适配器是多少W的?完全可以不接使用,没有那么神!
HP的那个针电压是6.5V左右 具体的用途不清楚,不接行不行没有测试过 HP和DELL的外观是一样 但是不可以通用!!
引用 网友B:

dell 中间针还有有用的,如果检测不到时不能充电的。另外我试过用HP的适配器能用在dell 机器上的 ,但是没有长时间用过

网友:
看了半天也没有人说出应该怎么做。理论谁还来这里看了 。哪位大侠给个链接看看应该怎么做才能在DELL,和HP这些机器上用直流电源。
顺便在这里请教个问题。我一台HP4411S的机器,在用电池开机的情况下。接上了直流电源(不是适配器)电源显示一点都没有 ,电流一直是0。然后关机。之后用电池就开不了机了。我以为板出现故障了,用适配器开机发现正常,再试电池发现电池又开机了,哪位能赐教是为什么,在插上直流电源后(按道理应该不会有电流出来,因为我是直接把19V接到电源接口来的。而且电源也确实没有显示有电流。)为什么会出现电池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
用1K电阻串一个6.8V稳压管,是最好的办法,元件数也只有两个。我做过的,很好用。

网友:
好像DELL的我用在HP上也可以啊,

网友:
恩,分压不如用稳压管好,dell的不能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