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s800d-x不开机

楼主(2010-04-06):
小弟  刚接触维修  一块华硕p4s800d-x不开机 主板诊断卡显示复位灯常亮 ,测量复位针脚电压为4.7v测量32.768晶振一端电压为0.3v另一端为1.3v  是否这个晶振损坏   下一步要怎么检测

网友:
南桥可能空焊了

网友:
这个板是什么桥啊,晶振的压差这么大的?

网友:
南桥是sis 964

网友:
这压差不算大吧。很正常啊。。

网友:
那下一步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
不是晶体的原因 检查一下南桥供电  实在不行加焊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