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维监控卡bios(已解决)

楼主(2010-04-06):
中维801四路卡,bios信息丢失,求这四个bios。

网友:
不是还有三个BIOS吗,备份出来看看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网友:
四个24c02数据都是损坏的,谁手里有这个卡帮我读一下

网友:
视频采集卡4路得好像也不贵吧
感觉没什么必要修

网友:
这卡我看像前一段有人来修过,是一路坏了,当时没有芯片就没修,现在丢到一边去了,我明天看能不能找到了,,,,,

网友:
软件非要求这个卡吗?不然的话换一个卡。

网友:
呵呵,我有瘾。明知道是几个数据的错误,我肯定是要修好它的。

先谢谢帮忙的朋友们了。

网友:
我的这是坏卡,有一路坏了,,所以放在一边了,,你看图和你的一样不??
你那个卡怎么那么多存贮IC,我这个卡就只有一个

网友:
这个IC是  AT88SC
                0104C
但接法同24CXX好像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卡和我的不一样,我的芯片是tw6802,你的这个应该是tw6802bg。
你这种卡的程序我试验过,不行。

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朋友,很想帮你 可是很抱歉,这个是单片机呀,,而且是加密了,读不出来。。。我都从板上吹下来了,,就是读不出内容 加密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维这种卡的存储器数据经常丢失。
只有一个存储器的这个版本要是出现画面全黑,没有输入时不显示“信号丢失”就可判定为数据丢失。
这种卡我有备份,把Atmel的芯片换成24c02刷上就好了。

网友:
我给你找找看看  要是8路的可以吗

网友(2010-06-04):
自己找到了,留给大家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