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主板上电反复跑C0、C3

楼主(2010-04-06):
前几天遇到一片杂牌板子,一上电触发就反复跑C0、C3,两个码反复闪不停,当时是上了真U,上了内存的,因为一触发数码卡上FF都没跳就直接反复跑的这两个码我以为是没跑U,结果我把板子上的所有供电、时钟、复位全测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后来又拔了内存,才发现是跑了U,跑的D4,而且内存也更换过,确定是好的。请教各位大师,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供电没问题,压U座,NB,I/O换哈

网友:
仔细检查内存 工作电压,主供电 辅助供电 内存的时钟! 总线电压
以上都正常,在看看 内存 曹里有没有什么异物!
如果以上都是好的,在打打到北桥的阻值!, 如阻值 正常
在看看CPU 到 北桥的阻值! 如果还正常  按压北桥 和 CPU 座子!
如果还是不行  刷 BIOS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845的很多 还有就是查哈内存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