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 FF故障维修

楼主(2010-04-06):
中午接到一块ASUS k8v,插入电源后,自动开机诊断卡显示FF,于是拿起胜利万用表,东点西点(本人正在自学修主板,其实还不懂),最后跟客户说,主板坏了,修不好。要换一块。这块就留了下来。
刚才闲下来了,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那块板修好。很自然的上网查一查关于这块板的相关故障。最后居然让我修好了。前后用了我10多分钟。有网络真好! 感觉那贴子思路不错,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在这转给大家看看。
转文如下:
上午接到一块ASUS k8v  REV1.03 ,故障现像为自动开机,跑码FF

拿出自己心爱的FLUKE179,习惯性地去量CPU那,OV,无VCORE

断电,取下CPU,测CPU下管D极对地阻值25欧,上管下管G极对地阻值8.2千欧,没短路。

754假负载,插电后主板自动开机,又是习惯性地快手去摸各个芯片,没有发烫的感觉。

那就只有乖乖地去测了。

ADP34184#12V5#8#没有脉冲电压输出(不正常),2#也没有脉冲电压过来(不正常),有点眉目了。

根据经验,2#是从ADP3186出来的。

上百度找来一张图纸,如下:

网友:
接着测ADP3186VCC电压为12V,正常。VID0—VID4分别都有高、低电平也正常。PWRGD就不用测了,这个时候无须考虑它,然后EN0VADP3186当然不会工作了。

断电,跑线路发现EN这脚是一个IT8282M的芯片控制的。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ICPDF,就在QQ群里问了一下,没找到。大伙都忙,没人鸟我。

只能再次乖乖慢慢检查了,打IT8282M发现有两个脚不正常。
8#1欧,
9#3欧,
难道芯片短路了。这时心里为没图郁闷了一下。不知道是没思路了,还是怎么了,突然想到,插电自动开机这个事情。那就看看ATX 14#PS-ON情况吧。有些自动开机是正常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正常。脑袋小,记不了这么多。

打阻发现,ATX PS-ON接口对地35
。又短了,TMD,想修死我啊。郁闷归郁闷,活还是得继续干。

想到两边都有短路,难道PS-ON是连到IT8282M上的。

网友: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拿来铬铁,挑开IT8282M8#9#后,再测ATX PS-ON对地阻值正常了。不管3721,直接从ECS RX480-M内存槽旁边拆了个IT8282M装上.插电,不会自动开机了,按下开机键,跑码正常,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此贴转自http://www.chipfix.com.cn/read.php?tid-4828.html

由于是复制过来的,有很多网址,编辑这些文字手都软了,大家给加点分吧!

网友:
754的板子最坏那个IT8282M啦

网友:
哦。。太长了,不过看来挺好用,我是新手来学习。。。

网友:
对了,插在CPU座那个754写着,是啥东西啊。。

网友:
估计高手一看就知道直接换那个IT8282M芯片。但作为像我这样的新手来说,思路才是最重要的。动不动就直接换,这样技术永远也进步不了的。

网友:
AMD 754针假负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