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华擎P4i65GV 修内存用哪个版本的BIOS

楼主(2010-04-06):
现在用的2.30,有几条内存走D5的!

修内存最好用哪个版本的BIOS比较好?好像有几个版本修比较好!

还有,没刷之前是1.7,BIOS里的设置都可以保存,断电也可以,但刷了2.30后,就保存不了,断电就没了,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我用的是华擎P4I65GV,BIOS版本P1.8,很好用,用128M好条带绝大部分内存条可以测,不过刚拿回来的时候也走了一些弯路,就是板上标的是靠近CPU这边是DDR1,靠近IDE口是DDR2,我按板上标的把好条插在靠CPU这边,把坏条插在靠近IDE口这边,结果是绝大多数根本就不亮机,无法测。后来把好条坏条插的位置反过来,就行了。所以请注意一下插的位置,交换一下位置可能会有预想不到效果!

网友:
内存走D5,请问是什么问题?用好内存也带不起来!

网友:
我也是用2.30版本,没发现过保存不了的。

网友:
档D5的话,试试换其它好条带,就是如果原来8位8颗粒128M换成16位4颗粒128M来带,我有一条内存挡D5,换了就可以测啦。

网友:
现在还没有16位4颗粒的~去淘一下看看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那个版本好。。我刷会原始版本1.10的。还是不好用。。。怒怒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