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 加粉后故障 吱吱响 高手解答 发支付宝 RMB30元

楼主(2010-04-06):
HP1020 加粉后故障  吱吱响  高手解答
已经遇见两次了
第一次不知道拆装多少次自己好的   这个又是
加粉时未拆鼓件   只是拆了鼓芯直接倒了费粉,侧面刀子划开直接加的
再就吹风了
上机就开响了、

后拆装多次未果  请高手解答

今天晚上谁要是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发支付宝  RMB30元

网友:
12a的鼓很好拆,为什么要那要灌呢?看看旁边的齿轮里面有没有粉,清干净

网友:
因为有时侯装完后就会响   一次就怕了      干净的但还是不行啊   有和我一问题的吗?》

网友:
充电辊没有上好,齿轮内部有一弹簧错位,容易发生吱吱响声。全拆细心对正就好了。

网友:
版主好无奈哦    不行中
拆装两遍又
一地碳粉 不知如何收场

网友:
拆开鼓体手动转动磁辊有有规律响   好像在粉箱  何解????

网友:
刮仓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声音越来越大了    哎  郁闷中     没治了

网友:
今天晚上谁要是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发支付宝  RMB30元

网友:
正解!拆时细心点就OK了
12A鼓加分图片,

网友:
有的时候刮板润滑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磁辊中的芯润滑不好   加点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内容没白看,正是我这种实习生需要的

网友:
这一类鼓 加粉,一般都不会使用破坏式的加法。

买一把弯头加硬的镊子,就容易拆解了。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磁辊中的芯润滑不好   加点就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硒鼓是第一次加粉,这地方出问题的机率很小
我觉得
1先看左侧的小弹簧
2看下硒鼓左侧的小卡是不是断了,如果放入硒鼓时候用力过猛就会断,也容易响但不影响打印效果

网友:
12A的鼓很好弄啊  建议lz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先在没个轴套上涂点专用油

网友:
今天看到这个贴子,觉得很感动,我今天拆了佳能鼓加粉,加好粉以后,装上,也吱吱的响.给楼主的问题一模一样.终于明白问题所在了,谢谢各位.

网友:
细心拆解,一般不会有问题的。加的此数多了 建议用户更换一个吧

网友(2010-05-06):
12A的鼓,一个月要加好多哦。这个鼓挺好加的,一般都不会出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
12A的硒鼓蛮好的!

网友:
是齿轮没完全合并,产生的声音。

网友:
看一下,磁礘。那个弹黄。是不是没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