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主板 开机立马断电

楼主(2010-04-06):
一939主板 开机立马断电 测开机排阵5V 能强制开机(说明不短路把?)
          是不是应该检测开机电路啊啊?

        强制开机不跑码的,     而且开了一次 必须把电源拔掉  才能亮   不拔电源的话 一下都不亮。。

        检查主板发现北桥供电管反面PCB板材有点变色发黑(用的是50N03L,正常使用时发现它温度比较高,比较烫),于是找了个60N03换上,再开机就可以正常跑码了,而且每次都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原来是50N03L再正常使用时,温度过高导致虚焊,MS-6这个主板上的芯片检测不到北桥的电压保护了。至此,开机马上断电的问题就解决了。网上看了一下,这个问题是这个板的通病。

      MS-7193  而且这个主板必须插显卡才能过内存  试了好久 郁闷啊  终于解决了

网友:
你强制开机能正常显示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要检查开机电路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情况大多数都跟CPU的供电有关系,比如说12V短路就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点开关的瞬间是可以开机的,但是一开机就保护了,即自动断电,说明是可以开机的,那就要首先检查CPU供电这块有没有短路的情况了。

网友:
强制开机不能显示,诊断卡也不跑,黄色12V 对地阻值485 不短吧?

网友:
楼主说强制开机是否正常跑马了,如果内存什么的都过了的话问题肯定出在开机电路了,从COMS电池出发开始检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论坛里面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V星做的品牌机哦 看来收得起钱   查哈开机电路 MSI还坏什么 大家都晓得撒

网友:
绝对是CMOS跟开机电路,

网友:
晕,即断,应该是CPU供电吧

网友:
LZ怎么不把板子型号说下呀?即然是通病,大家好记住,免得遇到时走弯路

网友:
北桥供电不正常。把那个大的供电场效应管换了就应该好了。这个主板我修了十几块了

网友:
V星的板子北桥出问题很正常,手上有块板子就是北桥轻微短路,开机显卡不过

网友:
晕啊,当时能不能量出来那个管子是短的不?这通病啊,记下先。学习啦。

网友:
我看是CPU旁边的供电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解决的办法是修CPU供电的,不知道LZ的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本来最好别强行开机  把其他原件烧了就不好额   先查清楚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板子同样的问题  但修好了我还有点不放心  温度那个管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都几个月了也没返修

网友:
还是供电管的问题,不到迫不得已千万不要强制开机,那样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故障

网友:
开机电路没问题,供电电路问题,先检查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