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张图纸

楼主(2010-04-06):
请问: 14,24是啥意思?
OPPO
window

网友:
VCORE电路的VTT产生

网友A:
是不是连接到这里。

网友A:
不明白,闷?

网友:
是说明连到了14或24页

网友A:
28,14,16,22这些数字,怎样理解?

网友:
都是页数,电路发出信号的位置。

网友A:
找了半天,所在页面没有?

网友:
看不懂!郁闷!

网友:
就是各页之间的连接,说明连接到那些页面的电路图上,可以用搜索找相关页号呀!

网友:
电路图的页数,表示该信号由这页发出~

网友:
一般理解为页数,因为一张主板的线路图要很多张,多的达40几张呢。第一张图那里的二个数字为二个信号。它能控制开启Q49这个三极管。从而间接控制Q48。对EN信号进行控制。

网友:
表示14,16,26页的电路有发出或接收到这个信号。
你找SLP—S3肯定能找到

网友:
那些数字是代表页码,是说明在14页和25页也有那个S5信号

网友:
这个是这个信号的所有连接的地方 所在的图纸的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