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IBM R40 通病吗 ?

楼主(2010-04-06):
今天接到一台IBM R40。客户说是开机暗屏,接到机器测试确实是暗屏。就拆屏用外接高压点,确认灯管没问题,查接口供电,有电压16V、5V、3V,电压正常。换过新买来的、说的就是R40高压条。不过确实不是跟原来的那条是一摸一样的。没办法手上现在又没有同样型号的机器。就打电话给客户说,要该高压,客户也同意了。改了高压后,开机正常,但进系统一会屏也没变暗,而是白屏了 ,看不见图像,按关机键,也能听见关机的声音。试过几次都是一样的效果,进系统一会就白屏。心里就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在之前不久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是同样的IBM R40 ,一样的故障 暗屏。自己好像在那里看到过的说这个问题就是高压的问题,好像是什么功率不够!个人感觉这个好像是R40的一个通病!不过是不是这个还请大家来说说。 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该怎么查,我想基地的朋友们,应该有遇到过吧!帮小弟指点一下,该怎么查、查哪里 !在这先谢过了
暗屏
通病

网友:
你的问题,我今天同事就发生了,不过他的是神舟的机子,病理和你的一样,后面查出来是装拆时候把排线没弄好,你弄弄排线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补通上面的问题,还有造成的原因是看3.3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瓶上缺少3.3V供电 直接拉一个电压到屏线接口的保险上面就好了。

网友:
装不好也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长见识了

网友:
屏线没接触好确实会出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高压条你改电压的时候那个亮度信号有没接错?

网友:
屏供电及排线

网友(2010-05-10):
确定屏线没问题的话,查下高压板有没有信号电压

网友:
应该是屏线原因吧。我上次改了R40的高压条开关3.3V没改对,开关机灯光和图像都不同步

网友:
我修过一台HP NC6000的机器,问题同上,我重换一个高压就解决此问题了...

网友(2010-08-07):
TNND 我也修到了
原始故障没背光 更换灯管修复
过了几天又黑了,测试灯管正常,高压条缺少BKLEN_LCD
找了半天没找到点位图,用高压条单独点亮机器,进系统后白屏,
这个想了半天,拿过板子动了动屏显开关,好了.....
直接把屏显开关拆掉!

网友:
刚修了一台R40。闪屏做下显卡搞定。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高压板这片的问题,只要灯亮了,

网友:
R40的通病是网桥脱焊。导致上不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