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3680不加电

楼主(2010-04-06):
故障现象是加上可调电源,待机是0.00,3.3V和5V均没有。系统供电芯片是MAX8743。芯片的16和17脚是连起来的,27脚和28脚也是连起来的。飞线18V到20脚开机也没反应,自己更换过MAX8743,现在还是不开机,不加电。不知道那位前辈维修过这个机型没有。请指教

网友:
先找找除了8743以外,还有哪个芯片像是系统供电单元生成3V5V的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找错了,应是8734.系统供电芯片20脚的18V供电有,17脚的5 V也有,但是3.3和5V还是没有

网友:
第4脚有没主供电  11  12有无开启信号

网友:
3  4脚的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EC呢,不是说那个大芯片吧,我今天已经换了个8734.还是没反映。主供电是20脚。这个电压有。这个8734的开启信号到底是3,4,脚还是11   12脚。哪位前辈可否告知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信号是那个芯片给的呢

网友:
控制信号是不是由8741产生的呢,想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型有可能跟BIOS有关系

网友:
谢谢,ec我知道,就是那个87541了,

网友:
不开机跟BIOS有关系吗,待机是0.00啊,不知道的话不要乱说哦

网友:
不开机有跟BIOS有关的,可能你没有遇上吧,BIOS出问题了,可能连触都不行了

网友:
可是连待机都没有哦,这种机器待机下应该有3‘3和5V

网友:
看看主供电IC旁边的MOS管和保险电阻嘛

网友:
待机没有话,还是先查查保隔电路吧

网友:
板子南北桥全部烧了,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