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上显卡就不上电

楼主(2010-04-06):
一块MSI845的主板, 不上显卡就报警。上了显卡就不上电了。用打阻值卡测试一少了一组供电。经跑线,跑到两组排阻。把两组排阻换掉后,电压正常。但还是装显卡就不上电。因为MSI主板有三级管坏的通病。经测量坏了一个。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一经验十分可贵,在更换排阻后还可以得知三极管坏,请教楼主三极管怎么在板子上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