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03B 液晶会缩成一条亮线

楼主(2010-04-06):
优派VA903B 液晶会缩成一条亮线,有时拍拍就好了,那位兄弟给个解决方法.,谢过

网友:
拍拍能好的话,一般是虚焊或接触不良吧,先跑下列信号的电路看(VGA头第14孔到MCU的电路)还有清理下屏线

网友:
这个现像是空焊多,你从VGA接口开始一路查到屏接口那里

网友:
屏线接触或是有开焊的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凭线故障吧

网友:
拆开,看看屏线。补一下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