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通电维修

楼主(2010-04-06):
已经修了好多的dell的e176了,为什么来的都是换电源板的,以前的都没有修好,直接换板子了,见过同行也修过,也是烧电源板,今天自己研究了一番,保险换了,开关管拿下,然后上电,然后电容的300v一会就没有了,看了看电容也外观正常,就没有在意,以为是1200ap40挂了,就直接换了,然后还是300v很快就没有了,算了,直接上开关管,看看会不会爆炸吧,然后竟然亮了,过了一会屏幕就一闪一闪的,指示灯也跟着闪,以为是换的开关管有问题,又连续换了四个,中间还换过震荡芯片,测量了电阻的组织也没有变大的,郁闷了,拿着板子出去抽了支烟,一看,400v大滤波竟然断了条腿,然后赶紧从另外一个一摸一样的板子上拆,竟然也断了一条,恍然大悟,大家以后少走弯路啊,吸取教训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应该不难查啊,接上电源线测量一下此电容两端的300V电压对不对即可判断啊,应该还是LZ不仔细查造成的.我修到现在的液晶,还没一个换过板的.

网友:
????????????????

chenjuncheng -2
教授zb -2
zfx45 -2 .............
斜塘 -5

网友:
刚入门的发现点土就以为发现新大陆了!赞同2楼的!搞维修的连这个都不会查就浅了!心细少走弯路啊!

网友:
是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上的两位,不要一上来就给人家的积极性打压掉啊!怎么说也是他的经验,支持楼主!

网友:
我秀液晶也是很少换板的,问题是测量300v的时候竟然正常,所以没有接着看,你们修也会忽略这个地方的。就好比显示器都显示了,谁还会考虑保险是不是断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那里电源板坏了全换么,不修一下,这种电源故障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用的是明基的板子,应该算是一种通病,这种板子好修。

网友:
不难修,就是电容脚坏不多

网友:
明基一般电容比较容易坏,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测电压大小,可知道电容好坏。

网友:
估计是电路设计的通病,天天修这个我都愿意了.但也得多谢LZ的提醒.

网友:
断脚的电容还真没有注意这个,多谢楼主提醒,以后学习中一定多加注意.

网友:
作为初步维修者,LZ是不是有成就感啊??呵呵

网友:
如果模拟机修的多 这个故障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电器维修基础之基础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传真机 故障相楼主的一样

网友:
看来是要留意一下

网友:
DELL显示器烂这个电容应该是通病  然后烧电源管

网友:
这个电容一个脚断,我碰到了。估计的电容漏电水导致的腐蚀。
另外F601保险丝也开路了。接上后就烧掉。
Q601已经短路,其他还没有量。
请问一下,还有其他可能烧掉的么?

如图:F601烧掉  C605失效 Q601击穿  R615看不出值?
请问R615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 保险坏:1,桥堆,二,开关管,三,电源ic,四,电容

网友:
开关管 电容 1个功率电阻烧和2个adj电阻 保险坏,这板只能买了。

网友:
楼主电容腿短了竟然看不到?

网友:
我秀液晶也是很少换板的,问题是测量300v的时候竟然正常,所以没有接着看,你们修也会忽略这个地方的。就好比显示器都显示了,谁还会考虑保险是不是断了,一样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讲天方夜谭吧.

如果电容坏了,300V还正常.  那就是你的万用表坏了.

如果显示器都显示了, 保险丝是断的, 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
在维修中 要胆大 细心维修率要高得多 在这也谢谢楼主分享资料。以后遇到类似还要留意了

网友:
细节有时候真的很重要,支持楼主,

网友(2010-05-13):
呵呵  看来以后维修要加倍心细才行啊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