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是有铅还是无铅!

楼主(2010-04-06):
笔记本
座子虚焊,上BGA想问下市有铅的还是无铅的。478的座子都是扭动的,可以连盖子一起加焊吧?
笔记本

网友:
新板都才100RMB,还修

网友:
一般都是有铅的,你可以看看你主板的焊点啊

网友:
是有铅的,这个主板也没有那么便宜吧,100多是不可能的,

网友:
直接加焊,如还不行,换新痤子。

网友:
是有铅的,直接加焊吧!

网友:
有铅的,先加焊,不行再换一个吧

网友:
IBM从T43 R52 才开始用无铅,T43前期出货的仍然是有铅板

网友:
T6之前的机器都是有铅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么老的机子肯定是有铅的!直接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