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懊恼中)长城电源问题

楼主(2010-04-06):
维修 我是业余爱好  收了个长城300P4-PFC电源  本来是辅助电源没有 在论坛里找了好多资料借鉴 换了 C3866 C1815 一个启动电阻 还有一个小二极管  后修好了 但我把拆开后的电源组装回去以后 应该是忘了把短接绿线的那根电线拔了 可能碰到别的线上去了 试机 烧保险了  换上去的辅助开关管E13007也坏了 辅助电路周围的元件我有量过 好的 紫线对地有50欧姆  请高手给我个思路

网友:
绿绝线是碰到其它线也不会对LM339烧坏,C3866不能用13007代换吧,建仪还是换回原型号,辐电源管烧,重点检查下正反馈回路100欧电阴和二极管

网友:
你 的问题就像雷劈一样例
还是从 辅助电源 一步一步 修起   就像解绳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