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CPU供电不正常。跑马FF

楼主(2010-04-06):
客户送修一台NC4000的机器,拿来时屏暗。换好灯管后,机器就不能启动了。倒霉。。。。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加电到0.54A,电流停止,跑马FF。诊断卡FRAME灯,RESET等微亮但不闪。不亮北桥,CPU有微温。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除CPU供电不正常(正常时应该为1.4V,现在只有0.9V)其他电感电压均正常。于是测CPU供电芯片LM2729的工作条件。发现CLK-EN#电压为零,而PSI#电压为1.6V。挑起CLK-EN脚测电压有3.3V,于是毫不犹疑的怀疑LM2729挂了。结果换了两个,故障依旧,更郁闷的是,换了新的LM2729后,CLK-EN#电压仍旧为零(这点真不明白)。。。。同时还换过MAX1715.都不管用。。没思路了。我觉得这是NC4000的通病,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同样的故障,但都没能修好。希望这次能有高手指点一二,谢谢。兄弟我为这都有好几天没睡好咯。。。

网友:
兄弟们,指点一二吧。。。。。。别光看,不会哈

网友:
CLK_EN#是时钟开启信号,电压应该为0,你折腾啥呢。CPU PWRGD、CLOCK、RESET都正常吗?

网友:
LZ把CPU换了试试

网友:
用479的假负载测:CLOCK  0.44 V   ,,RESET  1.20 V , PWRGD  1.19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479的假负载测PWRGD:1.19V       CLOCK:0.44V   RESET:1.20V。请问他们正常吗?用478针的负载,不能开机。

网友:
数据都是对的,下一步怎么做,不知道了。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机子。

网友:
呵呵。。。。谢谢!!我以前遇到同样故障的机器,一开始用风枪吹吹时钟芯片那块就能好,但没过多久就返回来了,在吹吹,又好了几天。。后来就再怎么加焊那块的芯片都没用了。。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代表低电平,0v电压时正常的。

网友:
0.54a,应该是南桥没过,补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说“#”代表低电平,为零为正常,那为什么LM2729的9脚DPSLP#在开机后为高电平呢?我不是很清楚看图纸,希望兄弟能帮帮我。你觉得应该是南桥吗?就是因为跑0.54A?

网友:
DPRSTP#  这个是深度休眠信号,低电平的时候机器处于休眠状态。建议你做下南桥。

网友:
嗯,我明天试下,有结果再告诉你。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这款是不是老款机器,老款换原装高压板试试

网友(2010-05-08):
可能你没有注意合盖开关的状态。

网友:
既然原来正常,只是屏暗,会不会还存在高压板啊?如果没有可代换的高压板,把换出来的灯管再装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