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MAX(MS-6566E VER:2)断电后开机问题

楼主(2010-04-06):
V星845E MAX(MS-6566E VER:2)断电后开机问题:
故障现象:每次停电后或断电后,要重新设置CMOS信息。更换新电池后,故障依旧。
由于手上没有该主板的
电路图
,跑线也不是很清楚,想请教一下高手,这应该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有图更好!谢谢!
主板

网友:
CMOS针冒有电压到吗?没有就换电池座,也有可能是针氧化了,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
跳线上有电压!电池座是好的,没氧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