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发出”吱吱"声

楼主(2010-04-06):
有台机子无法开机,开机后风扇不转主板发出“吱吱”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呀,要看看是什么主板呀。

网友:
电流过大引起的吧  应该是CPU部分吧

网友:
我现在电脑也是这样子的。我刚开始以为是硬盘,后来看不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答案期待中。。。。。。。。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发出来的声音吧,有没有更换过电源试过?电源坏了供电不够,所以才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网友:
见过。是电源发出的话,那就是说明有很严重的短路。电源快要受不了了,所以在叫。
再者是电容漏电。也会发出吱吱声。

网友:
可以查一下CPU供电部分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漏电。。。。。人家都都主板了。。。

网友:
你是说那里分发出声音呢?是喇叭还是风扇还是基它地方呢??喇叭跟风扇都不是那就是电容漏电

网友:
可能轻微短路或接触不良   加焊试试

网友:
是电感在叫。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