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交换机电源,终于搞定了,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2010-04-06):
公司有个tp-link的16口交换机,据说坏很久了(我刚上班几天),今天上班实在无聊,本着小白要多锻炼的原则,拆开看看。一打开就看到了保险管黑了,好吗,原来电源挂了,老大说是曾经摔了一下,然后整层楼就跳闸了。。。仔细看看电源,标签上写的是sp9908的电源模块,
http://www.bothhandusa.com/products/openframe/SP9908.pdf

搜一下,资料真少

先找个铁丝代替下,一量,电源短路,查桥整,两个二极管over了,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无奈公司没有工具,拿回家慢慢搞。
下班回来,翻箱倒柜好容易找到个保险管,又从别的地方拆俩二极管换上,上电,ok。 那个高兴啊,可是一测输出,脸就抽筋了 。3.3v只有2v多,还来回变,12v在5v到8v中间跳,咋办,没辙了(水平有限啊)。这儿测测,那儿看看,还是不知道咋回事,真郁闷。赶紧来基地取经,正好看到一个兄弟的帖子,说电源的12V输出只有10V,当下窃喜,往下看,一位兄弟的话,说有的电源不接负载电压就达不到,赶紧把板子接上,一量,哈哈,输出正常了

在此多谢这两位兄弟,基地真有帮助啊,明天找老大显摆去...

网友:
不过也不应该电压跳变啊

网友:
具体咋回事还真不清楚,不过接上交换机后,电压正常了就,而且也稳定了

网友:
应该不会跳变啊!我也修过一个24口交换机电源,现象跟LZ的一样,电压偏低且会跳变,不管接不接负载都一样。查了半天结果是电源IC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失容了,原来是47U的,换了100U的就好了。表面看不出任何不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