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疑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6):
今天修都IBM R32的本 开始为花屏 加焊无果 遂换了显卡 开始正常 客户取机 过了半个月 客户说是掉电 接机测试 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点亮 但是到亮机以后掉电 再次开机就触发掉电 不知道是为什么 检测其他都正常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
显卡
掉电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在下抛砖引玉:怀疑某个局部供电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不稳定

网友:
这机器南桥超爱虚焊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或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