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C1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4-06):
MS-7131 不加内存 主板报警, 加了内存 过了29 又回到C1 老是这样 。。。。
这是怎么回事呀 本来不开机的 修好了 现在不过C1
不开机

网友:
压北桥 是否通过

网友:
电压,时钟都有的话,刷刷BIOS

网友:
会不会是挑条啊?你换一根条子在试一下

网友:
循环码的话可以考虑换下IO。在供电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
支持换IO试试

网友A:
V星的板子内存插槽容易出现问题 .洗一下内存插槽 试试

网友:
如果换过内存,供电也是正常的话,跑循环码多半是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然后BIOS IO NB CPU座都可能引起C1

网友:
楼主 我记得在笔记本里面 数据线断路会导致这个现象 不知道台式机有没有这情况 ! 你可以查查看吧 ..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下内存跑29再重跑C1,应该是BIOS的可能较大~

网友:
已经高定了 是因为 没上显卡,。。。。MS给联想带工的 好变态啊 我试了好久。。。!!!

网友:
哦,跑29再反复是显卡的问题~要记住!

网友:
呵呵,怎么显卡都不插哦。

网友:
没插显卡?难道你一开始都不插显卡进行的?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排阻,刷新BIOS,再不行更换IO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都跑到29了 应该是不过显卡 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AMD 都是 CPU 控制 内存信号的 我见个很多 都是换个U 在换回来就好了 很奇怪

网友:
反复重起,一般都要做一下北桥

网友:
是不是V星专用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打桥组织 刷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
把内存供电部分的几个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档显卡,学习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  建议你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IO 和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插上显卡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