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怎么更换显存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0-04-06):
用风枪加旱 没问题 怎么用风枪更换呢 。。显存 有钢网么。

网友:
先拿废条子练下手把,我也正在练手中。不把基本的焊工学到,理论懂在多也没有用啊!

网友:
手工植株也可以啦,不像 NB SB那么多脚,我知友 DDR3的 网,DDR2的我都是 手工植

网友:
BGA显存就三种,有专用钢网的,很好用

网友:
基地有买显卡显存钢网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钢网一加热中间就鼓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能不能把钢网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先练焊工,过关了就会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钢网不行,受不了热呗

网友:
DDR3 是用多大的锡球

网友:
是0.4的球啊,兄弟!

网友:
0.45的规格可以通吃显存

网友:
努力练好基本功,

网友:
练习练习.实际情况实际处理

网友:
显存植球难度很大的;好像做桥的球太大

网友:
更换 也是 很容易的,植球没有钢网 可以 手工植球,也 没有 多少 个 球的,但是 如果 做的 多 考虑 效率 就要用钢网,做 BGA主要是 温度 要 控制好,不能 太高最好不要超过 260度~    要有 预热和 冷却过程,做BGA之前 一定 要 干燥的板子做~否则一吹温度升高过快,板子就麻花了。

网友:
总共有三种规格的,DDR2,DDR3和xbox的内存,XBOX360是正方形的,DDR2和DDR3的一样是长方形的,只是DDR3的排列规律,DDR2的缺几个,有几个空位。。

网友:
你到网上搜搜就会找到了,淘宝网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