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可以看到屏显但立马就掉了

楼主(2010-04-06):
我这款机现像是,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也能进去,但是他会掉电。

如果加上电池就没有这种现样了,我看那现象就像是外接电源不正常的样子

有时候开机我看到电源灯和硬盘灯闪,但闪到电池那的时候他就掉了,可以看到屏显但立马就掉了

现在想问问有没有哪位大哥修到过这种现像没有,谢谢指点!!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某一个场管坏了

网友:
电池用到不能开机,再适配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电源切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源切换的问题吧....你换过内存没,也有可能是内存,记得以前有台DELL D500就是因为内存有问题,一老掉

网友:
我可能没说的很清楚吧,用电池没事,我也试过用电池开机在拿出来用适配器,但还是一样,会出现掉电的事。

内存会引起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
电池可以的是吗?
适配器插上以后不就转换到适配器供电了嘛! 查转换电路和适配器供电那块

网友:
说不定是电源接口有小短路的现象哟··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机是我自己用的,如果这样对它没有什么多大影响的话,先放放吧    我也想了一下可能是适配器供电电路有点问题,电池冲放电是没问题的  电池可以冲放电。
现在没空搞自己的机子,那天问的时候想下决心搞但都忙所以到现在都没搞!

网友:
这个难说了,可能是保护隔离或者充放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池掉电。加焊CPU供电搞定的。说不清楚原因

网友:
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里有半死不活的元件

网友:
今天有空,把这机搞定了。

是隔离电路里的一个电感出问题了,量也量不出来,我看他边上有脏东西,我就用表笔挑了一下,没见动,我就用风枪把他吹下来一看电感掉了一小块,我换了一个就好了,这个就是引起适配器供电不正常的东东。
谢谢大家。本人不怎么会说,在这里磨鸡了!!

网友:
呵呵。。搞定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