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8加粉后打印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4-06):
HP1008加粉后打印淡是hp1008的老毛病.
本人加了三星的粉就好了。。。。注意。。。加少点。。。。

网友:
我的解决是换掉原装的鼓芯后再加粉就会正常了,佳能的LBP-3018也是一样,因为惠普是佳能代工的

网友:
换的是三星什么型号的碳粉啊?

网友:
换莱盛1008的鼓和莱盛1008的粉也可以解决。

网友:
要用专用粉,不能用一般的HP的粉,那个都是加黑型的,你加一般的粉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加粉用专用粉,再把鼓心换了就不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