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刷写求教。。

楼主(2010-04-06):
我有个润飞RF-1800的编程器。。。怎么刷选器件才能刷内存的SPD啊。。我怎么都写不进去了。。右面的厂家SPD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5CA      34W021的型号。。。 在编程器页面里找不到哦。。类型我是选EEPROM的啊。。写不了啊、。。

网友:
刷内存SPD还需要编程器?热插刷啊

网友:
主板不认内存。。。热插没用

网友:
多看看内存专版吧

网友:
我有个润飞RF-1800的编程器。。。怎么刷选器件才能刷内存的SPD啊。。我怎么都写不进去了。。右面的厂家SPD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5CA      34W021的型号。。。 在编程器页面里找不到哦。。类型我是选EEPROM的啊。。写 ...
引用 网友A:

太老哦。你这个机器。。 热拔擦 杀吧,简单。以前我一直都这样。都没有问题,现在用编程骑了,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主请删除帖子。。弄了半天原来是SPD坏的。。。所以读不出也写不了。。。换了个SPD芯片能写能读了。。问题是又找不到原来的SPD文件了。。。

网友:
刷内存SPD还需要编程器?热插刷啊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操作 用什么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