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开机报警、没显示

楼主(2010-04-06):
我这里有台X200的机子,开机就报警、没显示,是不是用编程器写个BIOS就能好呀?

网友:
想写就写吧,写过才知道。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下显卡呢?

网友:
X200 好像没有显卡的

网友:
还是先看看内存吧  IBM的机器就是讨厌 没问题自己也整点问题出来

网友:
写了那个BIOS,真的行了

网友:
你可以用X200测试卡 跑个码,如果跑 01 FR   或者是 01 b1 就是BIOS 的问题,别轻易做北桥。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报警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几声 几长几短啊 说明下 以后大家也可以参考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