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纯平7K1r2 行幅大问题

楼主(2010-04-06):
今天接了AOC17纯平7K1r2显示器,通电无显示,有电源灯,里面有高压声,但高压声起伏不断,换包后显示器有显示,但行幅大不可调小,只能调大,122(1024X768)测有35V。122已换,包周围的D管也已测了,无管路,难道是包包质量不好?求助老鸟们!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如果TIP122的C极是35V的话,这时行幅应该是最小吧。你在调节的同时测一下TIP122的电压,看看有没有随调节的变化而变化。也不能排除你换包的问题。可以代换一个包试试。

网友:
122有变换的,在DOS是9V 在系统里是35V ,晚上再换个包试试吧!

网友:
这个要换CS电容,把电容换小一点的容量看下,